[联想]
跪求各位大侠,看看这奇葩现象。

楼主(2014-09-22):
一比较新TCL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5V没有,12V只有11V多,之后12V电压慢慢下降,然后拔掉电源线,开始检查电源板,大约过了5秒钟,瞬间指示灯亮,有5V电压。重试几次故障依旧,求检修思路
掉电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的升压电容,一般是 22UF 50V。

网友:
先把12V 5V 的开关管换了 ,

网友:
电源初级电路故障

网友:
查IC供电、431、光耦、IC边元件

网友:
12V电源换过么?如果不是12V 电源的事就是5V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接驱动板的时候电压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个的问题,电源板好多元器件都会导致。我曾经修过一台三星的,是反馈电阻0.3几欧变成1.几欧导致的。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反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