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T红绿点多 如何修复

楼主(2014-09-22):
WD10EADS MHDD 红绿点很多 如何修复

网友:
那位大神 请赐教

网友:
简单的话就用MHDD ,复杂就用WDR ,在复杂点就用DRT2012

网友:
红绿点很多如果是头坏就砍头,再不行就得跑sf。

网友A:
如何跑SF啊  本人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跑SF啊  本人菜鸟

论坛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帖子,查找一下吧。

网友:
红绿点也许是固件引起的,可以先检测一下固件看看,做一下复位SMART表

网友:
罗工到底是高手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