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9-22):
今日接到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进系统掉电,我重装几个版本的WIN7都一样,系统装完后,要进系统画面 的时候就掉电.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拆看看看撒  不进系统掉电不?

网友:
拆开,没有无不正常现象。

网友:
吧驱动全卸载了试试

网友:
裸板进系统正常吗?

网友(2019-12-18):
把3、5v的电解电容用330或470坦电容换。遇到掉电的,我会只留耐压25v的电解,其它的都用坦电容换了。

网友A:
铁壳管通病 应该一路cpu供电出问题了 小心烧u

Yy.

网友:
我遇见两个本,都是进系统掉电。拆机装系统没有事,装机就不行,都是开关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管通病 应该一路cpu供电出问题了 小心烧u

G470 有铁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