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少一组CPU供电..

楼主(2014-09-22):
联想z480电脑,CPU供电有三组,少一组..PL6 PL7 电感有0.85左右电压,PL8这一组无供电,CPU供电芯片是95831B的...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我把电池下了,开机亮了一下机,关掉再开又不显示了..电流1.1A左右,不亮机情况的电流,求思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哦

网友:
做个桥试一试?

网友:
和您的现象一样的,能找到CPU就换个CPU试下,不行就刷个BIOS。还不行 估计就难修了

网友:
后面还是没搞定,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