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徐总开机电路分析之GA-H61M-DS2主板

楼主(2014-09-22):
一、    待机条件产生原理

1.实时时钟供电RTCVDD
BAT电池电压VBATT,通过RB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检测电池电量,二路送到肖特基二极管D21脚,从3脚输出RTCVDD电压,给桥RTC电路提供供电。

2. 实时时钟复位RTCRST#
RTCVDD电压通过R234电阻和C95组成的RC延时电路,延时后得到-RTCRST高电平, 一路通过电阻R230送到CMOS跳线帽CLR_COMS。二路送到桥的RTCRTS#脚,复位桥内部RTC电路。

3.实时时钟频率32.768KHZ
桥得到VCCRTCRTCRST#后,给X2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桥的RTC电路,桥内部RTC电路开始工作。

4.PCH待机供电3VDUAL_PCH
给电源接上电,电源输出5VSB供电,通过Q62降压得到3.3V3VDUAL_PCH待机电压,给桥和IO芯片提供待机供电。

5.深度休眠供电VCCDSW
3VDUAL_PCH同时给桥的VCCDSW点提供深度休眠供电。

6.深度休眠电压好信号DPWROK
3VDUAL_PCH通过R360和R361电阻分压后,送到Q35的B极,控制Q35导通,使Q34截止,通过R348电阻上拉得到高电平的PCH_DPWROK信号给桥,表示主板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7.5V双路供电5VDUAL
电源输出5VSB待机电压,通过R435和R434电阻分压,得到2.5V电压,关到比较器U8A的2脚,和U8B的6脚。待机时VCC、+12V都无输出,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小于负输入端电压,输出低电平。分别送到Q53和Q69的G极,使Q69导通,Q53截止,5VSB通过Q69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开机后VCC输出5V电压,+12V输出12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送到比较器正输入端,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大于负输入端电压,比较器输出高阻态,通过+12V上拉为12V高电平,分别送到Q53和Q69使Q53导通,Q69截止,VCC通过Q53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Q53为N沟道MOS管,Q69为P沟道MOS管)

8.PCI-E待机供电3VDUAL
5VDUAL电压通过Q66降压为3.3V的3VDUAL待机电压,给PCI-E插槽提供待机供电。

9.待机电压好信号-RSMRST
IO得到3VDUAL_PCH待机供电后,从116脚输出高电平的RSMRST#信号,通过R412电阻上拉为3.3V,发送到桥表示主桥待机供电正常。

-RSMRST#信号同时受控于桥的-DEPSLP信号(待机供电开启SLP_SUS),桥输出高电平的-DEPSLP信号使D9截止,Q63三极管导通,MOS管Q58截止,-RSMRST#信号通过前面上拉为高电平。

二、    触发信号产生原理

1.触发信号 -PWRBTSW
开关针通电阻上拉为3.3V电平,触发开关产生3.3V0V3.3V跳变的触发信号-PWRBT1,通过电阻R364改名为-PWRBTSW,送到IO芯片IT8728106脚。

2.上电请求 PWRBTSW
IO芯片收到触发信号,并且待机电压正常后,从103脚输出3.3V0V3.3V跳变的PWRBTSW信号,送给桥请求上电。

3. 桥收到上电请求信号,并且待机条件正常后,输出待续高电平3.3V-S4_S5-SLP_S3信号。-S4_S5信号去开启内存供电,-SLP_S3信号给IO芯片表示允许上电。

3.1内存供电DDR15V
5VDUAL一路通过D3R396给芯片ISL65455脚供电,另一路通过电感L4Q42D极供电。芯片通过内部给1脚供电。7脚得高电平的DDR_EN信号后,芯片从2脚和4脚分别输出上下管驱动信号,控制上下管交替导通,将5VDUAL降压得到DDR_15V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DDR_EN

桥输出高电平的-S4_S5信号通过R415电阻送到三极管Q60的B极,使Q60导通,Q61截止,通过芯片ISL6545内部上拉得到高电平的DDR_EN信号。

4.开启上电PSON#
IO芯片收到-SLP_S3高电平的上电允许信号后,从107脚输出持续低电平的-PSON信号,送给ATX电源。

5.完成上电
ATX电源收到PSON信号拉低绿线后,电源开始工作输出VCC3、VCC、+12V等主供电,完成上电。

 会员12757032元2023-5-15 23:37
 会员14748822元2022-12-9 20:10
 会员9442672元2022-11-17 17:47
 会员11841832元2022-10-19 00:52

网友:
老徐的 必须顶~~沙发~

网友:
老徐又出精贴了

网友:
徐老师发好东西了~站位~~

网友:
徐老师很给力

网友:
:l徐总总是给人惊喜~现在H61也步入维修期啦~

网友:
老徐出品,必属精品啊~~~叮叮叮

网友:
很精彩哦,我的加急学了

网友:
看来GA-H61M-DS2主板的开机电路与大多数板子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IO+SB开机!

网友:
固然是高手  哈哈  学习了  原来 H61以上的主板内存供电是 桥开启的

网友:
图纸呢??顺便把图纸也搞上来哟!!!!

网友:
徐总发贴,必属精品。

网友:
很好的资料。是维修的好材料。

网友:
什么时候来个  上电后 到复位的时序啊

网友:
看完明白了好多

网友:
分析的非常的非常的透彻,而且还配图,赞1个

网友:
小白的我还看得懂,辛苦了,请上个图纸吧

网友(2014-11-16):
还有深度休眠供电,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啊

网友:
学习了,又温习了一下,嘿嘿

网友:
不错,基础就应该这样扎实的学。简而易懂,潜移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透彻
但是我的板还没修
可以开机,应该已经跑码(不上内存滴滴滴叫,上了就不叫),但就是不亮,又 ...

请使用新出品的I3 I5 I7专用诊断卡。

网友:
楼主,,分析的精彩,,求这张主板的图纸。。发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