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旗舰版系统下使用u盘后正确的卸载方法

楼主(2014-09-22):
U盘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使用u盘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将U盘插入到电脑之后,用完之后要拔插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用完直接就强行拔插下来了,这样的做法是很有可能导致u盘中数据丢失甚至造成u盘损坏的情况哦,所以在使用之后一定要有正确的卸载方法从而更好的保护数据,那么要如何正确卸载u盘呢?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7旗舰版系统下使用u盘后正确的详细卸载步骤吧。

1、当完成U盘数据的操作后,首先要关闭相应的程序,然后返回到“我的电脑”窗口中,打开一个驱动器进行文件夹操作(除了移动U盘外);
2、然后单击任务栏中的U盘图标,这时就会弹出安全删除U盘的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后即可将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

    如果这样还是无法卸载U盘等设备的话,就要考虑下面的原因:
1)检查一下是否还有程序占用了U盘的资源,比如音乐播放器、媒体文件以及部分装在U盘中的软件等。你可以使用Unlocker等软件解除这些资源的占用,然后再卸载掉U盘即可。
2)检查是否U盘中存在病毒,导致占用系统资源,win7旗舰版系统下载:win7zhijia.cn/xitong/qijianban/从而无法正常卸载,建议使用杀毒软件指定U盘路径,并对其进行全盘扫描,解除病毒对U盘的影响。

3、如果担心使用完后忘记了直接将u盘拔下来导致数据破坏的话可以这样做,具体方法是:将U盘插到USB接口上,然后依次选择“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找到U盘项目,打开U盘的“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策略”选项卡,选中“为快速删除而优化"单选按钮,单击"确定"即可。这样当下次使用U盘时,只要完成了数据操作,就可以直接将U盘从USB接口上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