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630AS电路图有吗?或有人会修吗?请指点下

楼主(2014-09-22):
希捷ST3500630AS,这个是电机不转,查了下发现6N303 G极无电压,查了下控制输出由小芯片控制,因找不到硬盘电路图或芯片PDF所不以不知怎么修了。我还发现这个硬盘没有缓存芯片,是集成到这两个大芯片中了吗?这个板子背面是光板,我己看过。本人不会修坏块有好几个硬盘坏了,没有修好,维一会修的就是点电路了。

网友:
这种硬盘还修什么啊

网友A:
为了学维修,我收了一部分坏主板与显卡。硬盘少呀。这个硬盘只是电路坏了,这方面我还好点。修坏块的不会,我这还有5个不知怎么修坏块的盘。

网友:
遇到合适的线路板就换上,好就好,不好就拉倒。

网友:
如果你感觉是电路板坏,可以找个一样的电路板换一下,其实,硬盘电路板如果不是磕碰到的话,是不大容易坏的.

网友:
通电不转,大多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不过,这个芯片你买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学维修,我收了一部分坏主板与显卡。硬盘少呀。这个硬盘只是电路坏了,这方面我还好点。修坏块的不会, ...

硬盘维修很少修电路板,因为,买一块板也就是20元,或者收个坏盘,把板换上就好了,电路板上的IC也不好买。

WJC

网友:
看来只能找一块电路板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维修很少修电路板,因为,买一块板也就是20元,或者收个坏盘,把板换上就好了,电路板上的IC也不好买 ...

麻烦问下罗工这个硬盘的缓存芯片在哪,是集成到大芯片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