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更换lenovo thinkpadT61P带黑胶显卡!

楼主(2014-09-22):
     同事接到一台t61p,故障为加电不显,这是t61系列通病显卡爱坏。需要更换显卡。显卡带胶不好换,同事今年已经做失败过几个了,没有把握,就交给我了。因为我更换T61到目前还没失败过。

废话不多说了转入正题,拆出主板,为了保险一点,对着显卡吹十几秒,外接显示器已点亮。下一步贴上锡纸,显存最好贴3层以上

上bga。注意温度一定要掌握好,这是关键。太低了会引起主板掉点,少了还可以补,多了就直接宣布报废吧!
温度太高了会把主板打坏
一、板上的绿漆容易掉,板层容易变形!
二、容易把黑胶留在主板上,这样给后面的清理带来一些不必要小麻烦
三、最重要显存容易漏珠,漏了会花大量的时间弄显存,且这显存也有胶,温度掌握不好也会掉点。

下面是我bga设置的温度,只是参考,同型号的bga也有温差。

下面是我拔下的显卡,黑胶基本都在显卡上。

掉了3个点,用显微镜查看都是空点,所以不管他了。

涂上一层焊膏,用烙铁把焊点托平,酒精清干。

发现几处掉漆的地方,用专用绿漆把漏铜的地方补上,防止连锡!

再用紫光灯照射,如果不用紫光灯照的话放一晚上都干不了。

等绿漆干了在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

找到全新的显卡,用刀片轻轻的刮两下焊点,在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

然后上BGA ,这里注意新显卡晶体上最好放一层锡纸,保护晶体。

用拔下时用的温度再次把显卡打上去。观察显卡下面焊点融合在一起了也可以提前把BGA停掉。等温度降到70以下后放下主板。

对显卡对地打阻,测得没有短路,这样可以放心的上电了,把主板扣在内壳里接上屏线插上电源,
自动加电完美亮机。

装起来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新手多多关照呀

网友:
终于看到高手了

网友:
不错啊  这个显卡就是不好搞  我一般拔的时候还给里面吹点焊膏 锡容易化 好拔

网友:
不错,相当细致,我老掉点

网友A:
为啥用紫光灯呀?

网友:
你的显微镜多少钱

网友:
做这个成功过也失败过,做得少,原来楼主你们都是直接换显卡芯片啊,那一般都是报多少钱换显卡?

网友:
一般遇到IBM 的机器果断换班

网友:
膜拜啊~装备很全呢~

网友:
“用刀片轻轻的刮两下焊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紫光灯呀?

紫光灯是凝固绿漆用的!

网友:
上热风开这么高

网友:
下次注意了 就算是爆芯片 也得开高点

网友:
问下楼主,显卡上的小电容及主板上显卡背面的小电容、电阻不贴锡纸烤时不能掉吗?

网友:
高手啊,我的这个BGA都搞坏了好几台了,短路的教多

网友B:
紫光灯起什么作用?

网友:
膜拜了。楼主技术太高了。一般我们这里的维修店,碰到灌黑胶的,直接换板了。。。

网友C:
楼主做黑胶时和我的做法差不多,不过我的BGA温度,上温度到225,下温度到260,然后让烤,烤到珠子爆出来,隔多几十秒,用夹子从边上的黑胶顶进去,左右摇下,基本都能拿出来不掉点,芯片大多能重值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黑胶时和我的做法差不多,不过我的BGA温度,上温度到225,下温度到260,然后让烤,烤到珠子爆出来, ...

呵呵,显卡的珠子爆出来了,估计显存的珠子也蠢蠢欲动想出来了。
最好是看锡球化了在等在十几秒一撬。时间长了也不好,下面的绿漆掉上一层很麻烦的。

网友:
工艺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请问显微镜多少钱

网友:
换显卡的话一般都换板了

网友:
看图片,楼主好像在取的时候没有加焊油呀,我一般加点焊油,我觉得这样取会更好

网友:
楼主的紫外灯是验钞用的那种么

网友:
好厉害啊。受教了

网友:
黑角不好搞啊

网友:
还有显微镜怪不得从不失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紫光灯起什么作用?

版主也不知道紫光是干啥用的?没有紫光上了绿油就算你放在太阳底下晒都要晒很久,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强度也不高所也它也很难在太阳底下干,因为绿油它是紫光生的,没有老妈的管教绿油是不会听话的

网友:
楼主做的很仔细  修这款显卡最少得贴2到3层隔热  不然就得爆  很麻烦啊

网友:
我一般换 601  你换的什么 740  还是741?

网友:
g84  601   是  600的升级版   做上去  需要改下跳线。   这个升级版用的时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也不知道紫光是干啥用的?没有紫光上了绿油就算你放在太阳底下晒都要晒很久,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强度也 ...

用风枪吹下 分分钟搞定

网友:
显微镜是亮点   楼主肯定还有其他的业务把@

网友:
我绝得这机子最好的解决显卡门的方法就是换集成主板。因为这机子实在无语就算换了显卡也要返修啊

网友:
这种是技术活,一般搞不了

网友:
我们一般是预热之后,黑胶基本不掉点

网友:
手法真的很重要。。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BGA焊台温度怎么设置?

网友:
灌黑胶的如此高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取时成功,接下来直接换新显卡,大大提高了成功率,价钱应该也高一些吧。

网友:
看到黑胶就怕怕的,楼主技术不错,装备更好

网友:
lz  工作台 好干净,,设备好专业撒。技术那么牛,。,,

网友:
显微镜都有楼主设备齐全啊

网友:
这个弄不好就换板了,新手学习下

网友:
显微镜都有。。。多少米

网友:
完美的焊接教材

网友:
还是bga设备好 我一般加热芯片能动的时候基本其它芯片也鼓锡了

网友:
厉害,边上的芯片都没爆珠吗?为什么我的老是爆边上的桥

网友:
我做黑胶的时候喜欢一半胶粘在板上,一半粘在芯片上。这种情况是温度太高还是太低了!!我一般都是碰显卡上面或者旁边的电容,能动了就用镊子戳进去!基本不管温度,因为我们的机器,不管有铅无铅,黑胶白胶都是一个曲线!反正就是戳桥能动就取。。完全靠手上的感觉!!

网友:
最后问下楼主显微镜是什么牌子的,多少米???我们用放大镜看太吃力了。改天也换个玩玩!

网友:
这显卡的改良型号最便宜的是?

网友:
紫光灯要照大概多长时间呢?

网友:
去的时候 步骤 说的不够详细 细节

网友:
那台显微镜很高大上哪   多少RMB   也太专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黑胶时和我的做法差不多,不过我的BGA温度,上温度到225,下温度到260,然后让烤,烤到珠子爆出来, ...

我也是看显卡的珠子爆出来了   就可以取显卡了!!显存包包好   不会爆的

网友:
相当规范的返修流程,更难得的是IBM黑胶,了不得。

网友:
黑胶主要还是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显微镜不错,我上一次加焊花屏了,真接换集显示的主板了

网友:
楼主应该还修平板手机什么的.我感觉笔记本主板用显微镜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网友:
看到有黑胶,有点不敢搞!

网友:
楼住老手了

网友:
管黑胶的确实不好修啊,至今没有成功过,向楼主学习

网友:
很给力 真的是见大神了

网友:
280到290这么高的温度,什么BGA啊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一般碰到吹一下芯片亮了,我就直接加焊一下。等返修了再说。

网友:
楼主去显卡牛逼呀 我取显卡黑胶都在板上 但也不会掉点

网友:
相当高水准

网友:
真是牛逼人士啊 显微镜多要用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