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勿喷。这硬盘还能用吗

楼主(2014-09-22):
三星320G  瑕疵7千丢失5千6严重143损坏1个

网友A:
不晓得。要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要试一下吧

程序打开好慢的

网友:
看样子是不能用了 ,不过鲁大师的这款软件很少用,你可以在MHDD下面扫扫看

网友:
尝试重新校正的次数警告369

网友:
修复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硬盘能用的话有时可能也会好慢的。

网友:
怎么修复,求赐教

网友:
感觉两次测的不一样

网友:
有权威的还是MHDD!

网友:
把有问题的地方隐藏起来不用就行了。从新分区吧。

网友:
怎么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B:
看目前情况,你是无法正常使用此盘了,重要数据COPY出来,然后MHDD下ERASE下,也许会好.MHDD测试比较准确,此盘红绿块很多,可以修复,要有专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目前情况,你是无法正常使用此盘了,重要数据COPY出来,然后MHDD下ERASE下,也许会好.MHDD测试比较准确,此盘 ...

很专业,高手来的

网友:
有很多坏道,可以做一下G转P,复位SMART表,然后加表,不过,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C:
给你一个方案  不用什么 G转P 啥的  把硬盘挂在台式机另一台台式机上 然后用victoria这个小软件 直接运行擦除命令  有坏道的地方就被擦除了

网友:
建议换个吧, 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方案  不用什么 G转P 啥的  把硬盘挂在台式机另一台台式机上 然后用victoria这个小软件 直接运行擦 ...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效果肯定好的很

网友:
有工具的话这是可以修的,你没工具只能用低格工具低格一下,或者MHDD ERASE一下,不过估计不行,得用专业工具修

网友:
以上几种方法是一下,如还不行就要用专业工具。

网友(2014-10-22):
需要专业工具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方案  不用什么 G转P 啥的  把硬盘挂在台式机另一台台式机上 然后用victoria这个小软件 直接运行擦 ...

用victoria 貌似只能修X吧,红绿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