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22):
主板开机集成显卡不显示  插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BIOS刷了 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查VGA口    行场   再往里查

网友:
vga口若没坏的话,多半北桥挂了哟

网友A:
80%以上是北桥的显示模块出问题了。不过在确定前要测量桥到VGA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以上是北桥的显示模块出问题了。不过在确定前要测量桥到VGA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谢谢  现在主板已经好了  这个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VGA接口问题  1314脚

网友:
很快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