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基4745G 板号 DA0ZQ1MB8D0 独显供电不出问题,

楼主(2014-09-22):
群里有 朋友修过 宏基4745G   板号  DA0ZQ1MB8D0  的修子 故障来时 是个商家的 他说 是花屏可是  我接 机子时 电流只到0,56CPU都没有工作一样 ,  拆出来  测到  独显供电没有出  这个供电是HM55桥 直接控制开启的  我BIOS刷了 N个   桥也换过了  还是一个老样子, CPU 也换过了 核显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独显的供电没有  PLTRST也有抬高

网友:
在线等着呢   有没有 那个师傅 修过这问题呀     这个板子的 独显供电开启性号是  HM55内存的 GPIO角 发出来的,. 我BIOS刷过了N个了 , 不知道 HM55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呀

网友:
修过没有修好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啊   没有集成显卡电压    人为加一个电压到集成显卡上面可以开机但是打显卡驱动的时候花屏    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