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帮我看下怎么搞

楼主(2014-09-22):
手上有台G2020HD的显示器,故障为按开关后开关灯闪了一下,好像是保护了,才开看来一下,接灯管可以正常加电,接屏线就不行,请高手给点思路,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还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谁有,版号是715G2852,有的麻烦传分给我

网友:
屏是不是短咱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搞

网友:
高手啊,顶下

网友:
哪里会有图纸,你先弄个套板先判断一下是的故障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要看一下屏有没有短路。可以测来试试。

网友:
来自
明基的通病,高压板故障,淘宝上直接买块板直接换吧
匿名卡

网友:
5v电源带不了负载或屏有短路。

网友:
屏电路有短路

网友:
换电源芯片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