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笔记本 按开机键瞬间3V5V掉到0

楼主(2014-09-22):
联想Y530
笔记本
按开机键瞬间3V5V掉到0,横流电源从0.13掉到0.08不动,芯片型号为TPS51020 同时此芯片烫手,随后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依旧,横流电源从0.13掉到0.08不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有短路。慢慢查。。。。。

网友:
接上电源测试的 1脚 0.85掉到0 6脚18.93不变 8脚9.8V掉到0 17脚4.1V掉到0

网友:
测过了芯片各脚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3V5V有没有短路?没有很大机会就是南桥了

网友:
此芯片在这个机器上的电路图 JP8103 JP8104断开后测量的结果

网友:
估计3、5V后面的短路,电路保护,用烧机大法试试。

网友:
烧机大法试过了,除了此芯片及周围烫手,其它地方都不热,发烫的件也拆了几个,测量都是好的

网友:
开机后面有短路的,慢慢查吧

网友:
查下3.3 5.0的S0状态下电压

网友:
线性电压有短路吧

网友:
3V、5V后继供电有短路啊。

网友:
8脚是线性3.3v啊,9.8V明显不对

网友:
对地有短路 后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