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白,想学习求大神帮看看,华擎A770DE+问题

楼主(2014-09-22):
一块
华擎A770DE+
接电源 就直接过电开机,
跑00 ~
接电的时候发现 下面红圈区域 有比较明显的发热~~~~
该怎么处理?求大神带入门~~~~
window

网友:
没跑码嘛,按你说的,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拆掉发热的那组场管,再换掉管理芯片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测CPU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红色发热的应该是CPU供电电路部分,楼主你可以测量下场馆的对地阻值和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上CPU是发热是吗?测一下这几组供电都是多少!有的CPU坏就会某一组供电电压低的!
先把这板子上的CPU换到好板子上试一下!看看是好的吗!

网友:
CPU供电MOS吧。

网友A(2016-11-05):
バ幸福De右岸
这里虽然是自由版块吧,也是不允许灌水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虽然是自由版块吧,也是不允许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