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G460屏红一下,绿一下,蓝一下

楼主(2014-09-22):
G460屏红一下,绿一下,蓝一下。大家谁遇到过,怎么解决,外接正常,屏线换过,显卡做过,显存太多了,没弄
显卡

网友:
我手上 有两台这样的 但不是这样的机型 不好弄啊 不稳定 同样求大神

网友:
这种外接正常的是不是考虑换显卡了

网友:
换过屏了吗,换个试试

网友:
换屏试,或换显卡。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king46338915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吧
详情

网友:
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貌似没有看到修好过的!

网友:
显卡的因素居多,还是考虑显卡

网友:
我会告诉你是桥问题吗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我以前在修台机的显示屏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没有屏供电造成的.笔记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一般应该是屏的问题 R G B 的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奇葩故障,楼主搞好一定要告诉一下,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给屏没关系的 重点怀疑BIOS

网友:
换过屏了 换屏

网友:
屏接口 查查

网友:
查一下屏上的驱动电路供电,如果正常就换显卡

网友:
屏坏也会出这样的故障,有试换屏吗

网友:
我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啊或显卡附近的电感,或标jp的焊点

网友:
先换屏,屏线,不行的话,再整显卡显存,如果外接正常的话,显卡显存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不错 好的 知道拉 我就混点分 下东西。。

网友:
屏幕的问题, 只见换屏

网友:
换个显卡应该就可以了,BIOS也可以考虑刷一个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说明显卡是好的吧,问题在屏上。。。。。。

网友:
先换屏试试,可能是屏电路或屏码片出了问题吧

网友:
查LVDS信号对地阻值。。这个事进入屏测试模式了。

网友:
屏进入工厂模式了。显卡很大可能坏了

网友:
一般是屏的检测信号,SDA SCL

网友:
为啥不先测测屏的几组信号看看 要是都正常的话 估计就是显卡坏掉了

网友:
不是屏坏是屏码片坏了找个相同屏把码片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应该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大啊

网友:
重植,不行换显卡

网友:
屏接口的信号不对吧

网友:
屏 屏显都换下。不行重点查显卡

网友:
先换屏  在考虑换显卡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上次清灰清完就这样,换一块屏好了,客户不买帐自己赔了

网友:
屏幕问题··换麻片···应该可以···好·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然后再打一下LVDS的值

网友:
这个一般是LVDS信号中的一组信号出问题了,打下LVDS四对信号的值阻,肯定有对不正常,查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