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立体机A1311击穿内存供电上管

楼主(2014-09-23):
我这边有个苹果立体机是外面的一个客户的,拿过的时候是USB不能用,起初我想到的是USB嘛肯定是直接到桥里面的,但是我错了我看图纸之后,发电USB的线是挂在一个
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信号USB_HUB_RESET_L这信号是是来于 我把这个R3745哪掉之后奇怪的是USB可以用了,我想可以用了我就不用管那么多了,测试的时候老板装机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发现不亮以为装错了,取下来从装,发现我把R3745哪掉之后我抱着试一下的心情,开机既然可以读取数据了,USB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接下来的问的问题就有点奇怪了,之前的USB可以用了但是进系统里面发现闪屏,苹果系统还好点一进入wen7系统闪的不停,问题来了  闪屏是什么原因呢,我问了才知道,再装机的是把接口接错了 就是这两个接口接错了,我之后检测的各个电压没有电压有乱跳的,高压板我也买了换了结果是ON,能换的我换了但是除了屏以外,最后我淘宝上买芯片的那个老师,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基本是全力以赴,没办法了,胡老师告诉我内存供电有问题会闪屏的,我想想看听老师的没错,那说什么动手啊,屏拿过来主板准备好,开机测试内存电压,TM的有鬼子啊!12v电压乱跳,跟着1.5v电压也活蹦乱跳的, 太好看了,不过没办法啊!既然找到问题了那就开始修把,不过说实话,苹果的这个鸟图纸看的迷迷糊糊的,不过不要紧有老师指导,何尝瓦岗不灭,但是没注意那么多,起先是我测量的是1脚和678脚,表没有叫真么正常,当我侧到3脚和678脚的TM的表叫了,有情况啊!击穿上管无非就那么几种情况,现在先把Q7830这个拆下来,一测量乖乖的找到了,真的穿了,不过很激动的我在想真的就那么容易修好了,找上一个一样的管在装上,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的,我真希望有的奇迹什么的出现,上电一看什么也没有改变,屏在闪的同时我测12v住供电的的电容时 发现12v好像时吃了兴奋剂一样停不下来啊,不用想了管肯定又穿了,拆下来一侧嘿...真穿了,没办法啊!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啊!我连续换了好几个管,都是如此,我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把芯片一起换掉了,到了的四次了我不接屏了通电一看测量就知道12v跳不跳了,没得办法的办法就时问老师了,在这里我真的麻烦了《胡于涛老师》麻烦他很多次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内存供电这一快就是修不好,老师叫我把12v住供电的电容全不拿掉,我想听老师的没错,我把所有的电容拿掉了之后再次通电测试我了去,12v不跳了,到了这一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不过当我用苹果系统进去的时候,发现不闪了,我还以为好了,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啊,现象还是那个玩意啊!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苹果系统不闪了wen7系统就会闪啊!为什么内存供电修好了无线网卡又不来了,我想修内存供电和无先网卡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啊!我想知道有哪些原因会造成闪屏尼,《高压板》不可能啊!BL_EN这个信号没问题,屏供电=PP12V_S0_LCD正常,BL_PWM正常,可能又问了多少才是正常的,我只能说是正常的,能够引起闪屏的我试过了改换了的能换的我都换了,但是除了屏本身没有换。请各位大师们帮我想想办法,指点在下一点点,
在此要多谢胡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