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3000笔记本电源损坏 输出电压36v接到笔记本上会烧掉哪些东西啊?

楼主(2014-09-22):
现在笔记本电源直接5a短路了 不知道会坏哪些啊?

网友:
烧的不是一点半点 一般全会烧的

网友:
我刚修了个戴尔的5A短路

网友:
接着烧机吧
烧机大发好用

网友:
充电芯片,隔离管,稳压二极管,电容,运气好就这些了,不好的话就难说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短路应该少不了什么吧,我的笔记本适配器短路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适配器修好接着用。

网友:
可以 用烧鸡大法 找出烧坏的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