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 反复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4-09-22):
手上有块映泰A880G+  最初的问题就是12V短路 有组cpu供电mos管的上管击穿了       上下管全部更换之后  用了一天正常       第二天一开机又烧了同样位置的上管。电源管理IC是L6717,这组反复烧的mos管受控于L6743D这个驱动芯片。翻遍所有料板也没找到,就想咨询一下    各位大侠知道什么芯片可以代换L6743D。

网友:
驱动芯片基本没代换的,你还找原装的,

网友:
好吧  谢谢版主     看来只好淘宝一片了

网友:
一次性全部换完

网友:
淘宝淘的有没有问题啊?很多淘回来都是不行的

网友:
我们芯片基本都是淘来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修同行的 就30一片  换这么多 划得来不  直接费了得了

网友:
最好找原装的,不要代换的,代换会出问题!淘宝买吧!

网友:
上下一齐换,换了之后,用波波看看波形,跟其他供电组的波形比对一下,有一点异常就换VRM

网友:
把主芯片换掉啊

网友:
主芯片先不着急换吧    这组mos管不直接受控主芯片的     打算先换了驱动芯片试试   但是货还没有开始订呢  等其他芯片一起

网友A:
我这一片板材20,真tmd不想修,没劲

网友:
基本原件代换,如果找代换,只功率之类的够,引起返修

网友:
wo 我有个。。6717换吧。。新的

网友:
CPU供电管 有时候换了当时管用,过两天有坏了,很无奈。

网友:
换好亮机 手摸下温度。温度高肯定要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反复烧管的,但只烧一个上管,没找出原因,就没修了

网友:
这会烧的是不是有示波器看比较直观

网友:
控制芯片直接换了

网友:
修同行的 就30一片  换这么多 划得来不

网友:
同行的真是没办法,你不修总有别人修,虽说挣钱少,但是不至于得罪客户啊。要不然他看你主板不给他修,估计笔记本啥的也不拿给你了

网友:
先换主电源芯片  有从属芯片 换从属芯片

网友:
芯片与MOS管一块换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片板材20,真tmd不想修,没劲

20修个毛啊,哪个没见过钱的开这价啊,扰乱市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修个毛啊,哪个没见过钱的开这价啊,扰乱市场

没办法,同行的,而且是给老板打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同行的,而且是给老板打工

提成20对不,这还可以理解

网友:
呵呵。看来我们还是要多回收点废旧主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成20对不,这还可以理解

不是提出,是修一块板,同行只给老板20,就是修好一块板只有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出,是修一块板,同行只给老板20,就是修好一块板只有20

罢工得了,太拿维修工不当回事了

网友:
没得代换的我上次也是发了几个

网友:
直接拆一组供电

网友:
我修到过换完一会就短的,是芯片不良导致方波驱动工作不稳定,12V直接烧了

网友:
楼主拆掉一组吧

网友:
L6743D换上了  鲁大师 电影 跑了一天了 目前一切正常  预计再测两天不出问题就敢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