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I5独显,不定时掉电?谁有解决的。。

楼主(2014-09-22):
HP 431 I5独显,不定时掉电?谁有解决的。。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一点都不高。。一般开个5分钟,3分钟就掉了

网友:
主板图片发一个噻说行号记不到   看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过吗、

网友:
BIOS肯定刷过了啊,显卡也加焊了,两个BIOS都刷了

网友:
掉电要先排除CPU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少电压导致的。在这方面找时序图,挨个查

网友:
楼主搞定了嘛? 我这有台固定的俩个多小时掉电 而且开机还能继续用  俩个多小时再掉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啊,楼主解决了没有,告诉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把显卡后面温控拆掉准好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