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v6.02跑C7

楼主(2014-09-22):
HP m2n68-la v6.02跑C7,求此板的BIOS

网友:
刚才试刷了2个都不行

网友:
请同行支援

网友:
版本是6.02的

网友:
C7不是内存么。

网友:
很明显键盘电路

网友:
记得上次有修过是ps2的供电问题,最后查到是一个8个脚的芯片坏了。

网友:
此板无PS2键盘接口,没有设计

网友:
那就查内存吧.  一般光跳C7是PS/2后排容的故障.

网友:
我刚才刷了一个可以了   去官方下载啊

网友:
有的就是不过内存就要刷bios啊

网友A:
该死的华硕,换/O旁边的2个472排阻好了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啊,最好去淘宝买个

网友:
楼主搞定了上来说一下哪的问题啊

网友A:
仔细看回帖,换I/O旁的2个472排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回帖,换I/O旁的2个472排阻搞定

这个是华硕代工的吗

网友:
C7好像是键盘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该死的华硕,换/O旁边的2个472排阻好了

华硕排阻爱坏,我认为总比有些板桥出问题强吧。搞好就行!

网友:
我的也在问题   E9

网友:
怎么又是排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