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副电源修的心惊肉跳了

楼主(2014-09-22):
电源拿到手测紫色线无电压,确定副电源未工作。检查开关管C3866正常,峰压吸收回路无问题,再测几只220K电阻也完好,测到Q4(C1815)发现BC极击穿,CE极软击穿,满心欢喜换上。摘掉PFC电感串上灯泡上电,测紫色线(power-by)已经有5V电压了。心说找个假负载试一下,再次通电灯泡异常的常亮不熄,心中暗道不好,霎时听到电源发出啪的一声。断电检查C1815又击穿了,测其他原件还健在,心想会不会换的C1815放大倍数不够,于是再换一个上去,这次通电不响了,但是副电源不工作了。之前该查的地方都检查了,真没招了。谁有图纸给小弟分享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图可以搜索到

网友:
启动电阻、开关管C3866拆下检测。

网友:
在Q3、Q4正常的情况下,换掉光耦试试

网友:
现在还闹不清楚哪里爆响。

网友:
今天查到Q3(C3866)射极电阻R14了(4.7)变值到160欧姆,

网友:
没有同样规格的,换了一只偏大点的,通电啸叫。没敢继续通电电压什么的都没测,明天再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
这两天忙还没顾上去修,呵呵,图纸搜到了一幅。

网友:
“再次通电灯泡异常的常亮不熄,心中暗道不好,霎时听到电源发出啪的一声。”
下次不要再啪的一声了,我跟别人学了一绝招,跟这帖学的,我也是新手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877-1-2.html

网友:
手边没有4.7的电阻,只好并联两只10欧的电阻到R14位置,通电接上假负载试机一切如预期的正常了。

网友:
之前换的电阻没仔细看,只是万用表大概测了下,拆下来时才发现是0.5欧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要这个电路图

网友:
多谢图纸分享!电源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