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大短路 和B470图纸一样板子

楼主(2014-09-22):
联想V470大短路   和B470图纸一样板子
烧鸡 铁壳PU4401铁壳坏,拆了 保护隔离阻值正常。铁壳场管输入是没问题了,但是输出还是对地。拆下管,拆AL3的六角芯片还是短,拆CPU主供电那个输出脚还是短路,不应该啊。这个机器同行们有料板吗?PL4401电杆看看正常阻值是多少。不应该为0的。断开电杆 一端是到显卡的VCC_GFXCORE这个。谁有板子能帮我测量下吗。看看到底阻值是多少。这个供电应该不会是屏蔽的。麻烦了。

网友:
V470大短路就是CPU的上管

网友:
一般情况下CPU挂的也是很多的。

网友:
光买CPU,这机器就让我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板有图的,按电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我手里有好板子  明天测好告诉你吧

网友:
用烧鸡法烧出来

网友: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把cpu拿掉,用烧机法。最多是上管和那个al3坏,也有碰到过cpu电容坏的

网友:
电感600-800 在不上CPU的情况下哦

网友:
你是不是,没摘掉CPU啊?不摘掉CPU就量下管和电感肯定阻值非常低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继续拆铁壳管。

网友:
对地短路就用烧板法呀,电压不能太高,不然就悲剧了

网友:
铁家伙估计又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修过好几次了,都是铁家伙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好板子  明天测好告诉你吧

兄弟 上班了吗,能帮我看下PL4401这个阻值吗

网友:
CPU挂的也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