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遇到一个难题!很奇怪的说!

楼主(2014-09-22):
最近搞了一个花屏的显卡!就用MATS测试一下!测试到一半突然黑屏了!我拆下来一测!显存跟核心电压都没有了!我初步判断是RT9259A坏了(我的管理芯片)就换了新的上去!上机测试还是没电压!再检测主板有没有掉件!结果是没有!我技穷了查不出什么问题了!求高手判断!我检测到显存旁边的电容对地两端都通!我怀疑是某个显存芯片短路了!不知道大神们怎么看?

网友:
阻值为0的话 就是短路了

网友A:
明显是有短路的造成不出电压。

网友B:
9259是给核心供电的还是显存供电的,按你所说如果是显存短路,那核心供电会有的。显卡电压开启时序是核心电压好以后再启显存电压的。

网友:
短路就拆东西啊,先拆掉显存的供电管,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9是给核心供电的还是显存供电的,按你所说如果是显存短路,那核心供电会有的。显卡电压开启时序是核心电 ...

有两个92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有短路的造成不出电压。

为什么短路会倒是核心跟显存都没压!我把显存都拆下来试试看!GPU短路有没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9是给核心供电的还是显存供电的,按你所说如果是显存短路,那核心供电会有的。显卡电压开启时序是核心电 ...

有两个9259!那您说是不是GPU挂了!短路导致现存跟核心都没压了!

网友:
看是哪个供电的 要不知道到底是显存还是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