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2):
AUUS的机器问题是按开关电流跑道0.45掉电,如果换一个坏的CPU上去跑道1.0不掉电,量测没有CPU供电,显卡供电 ,CPU供电IC为RT8885A,I没有图纸不晓得怎么下手,求帮助!!!

网友:
坏U有短路,电流当然高,你看没供电就修哪里

网友:
掉电可能是缺少某个供电。用坏U不掉电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自检。且很危险。

网友:
个人怀疑是CPU供电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查EC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搞出来告诉我们是哪里故障哈

网友B:
把CPU去掉看还掉电不,如果不掉电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去掉看还掉电不,如果不掉电就是南桥的问题。

拆了还是掉,南桥加焊了下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工作是否正常。

能给一份图纸吗,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