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笔记本匪夷所思故障求救

楼主(2014-09-22):
本人Y470
笔记本
出现了,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而只用电池无法开机,当两者同时插上的话,拔掉适配器,则立马关机,请哪个大侠能帮忙看下是哪里出现的故障,我已经测试过电池了,没有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保隔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来自
电池供电电路有故障所导致的问题,建议去维修部门修理。
匿名卡

网友:
那应该是电池电路方面问题我个人觉得!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池供电电路有故障所导致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池供电的MOS管的驱动和信号。

网友:
先量下电池电压吧

网友:
电池电路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