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笔记本进水艰难而又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4-09-22):
陈老板快来!陈老板快来!一台笔记本散架了!一位电脑同行在群里拼命叫我去他店里一趟,我以为又是两口子打架把笔记本摔坏了摔的散架呢到达现场发现原来是一台DELL 1464笔记本由于大部分进水客户要求同行现场检查,同行不会拆笔记本无奈把笔记本拆了,终于把客户支走了叫我赶紧把笔记本拿走。同行拆的笔记本零件到处都是,没办法找几个盒子把东西拿走。同行说把笔记本电源插上去笔记本电源指示灯马上就灭了,叫我赶紧检查报价。
回到店里我想电源指示灯插上电脑就灭了,这种问题相信很多老鸟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错,肯定是主板大短了。我心中暗喜,嘿嘿,肯定是进水把某处搞短路了大短就烧鸡法一会就能修好。哪知道我踏上了艰难而又简单维修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听我慢慢告诉大家

进过水的主板第一步先清洗主板,把主板拿出来,我X,进水的地方真不少,电池接口处,外置VGA口处,还有背面的CPU供电处,显卡供电处。。。统统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清洗一遍。

现在修大短吧,用烧鸡法一会就发现CPU供电芯片一电容发烫,果断去掉电容,待机正常了。嘿嘿,好了,估计可以收钱了。开机试试看看,上电。。电流一路小跑,CPU过了,内存过了,靠,不亮。放放电,把主板上所有不必要配件去掉,换一根好的内存,再开机,电路一路小板还是不亮!坏了,这下这个钱难赚了!

冷静分析一下,CPU过了,内存过了,表明前期的供电时期和复位没有问题,那么造成不亮机的原因我初步判断有几个:1、软件方面的BIOS  2、VGA口处进过水可能有短路把信号拉低 3、显卡本身损坏或虚焊  4、其它电路由于进水导致短路把信号拉低。

整理好思路后就一个一个来吧,先刷BIOS,EC的和SB的都刷了没用。VGA口处量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干脆把几处进水的地方的电容都断开防止某个电容进水短路导致有问题,还是不亮机。显卡是ATI的,嗯,这种显卡继承了AMD的优良传统,简单吹一下核心吧因为我认为进水导致显卡损坏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不亮机。我X,心里有点发毛了,会不会其它部分的短路导致,最有可能的就是网卡,把网卡芯片摘了,还是不亮机。唉,我一时也没有头绪了,机器先放一边吧,先修修其它同行的机子吧。

放了两天,修了同行的联想G470,HP G42,DELL N4030几个笔记本,那位同行打电话催 我了,问我进水笔记本的情况了,我说有点麻烦,晚点给他回话,顺便把价格给他简单说了一下,同行和客户商量好后同意维修价格让我尽快维修。无奈把DELL的拿出来再看看吧。如果不行就算了吧叫老婆把电脑装起来还给客户,后面等着维修的电脑还不少。

先打开图纸看看吧,广达代工的,广达的上电时序大部分一样,基本上也没什么好看的。看了半天没什么头绪,想想再检查一下主板进水的地方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损坏的地方,主要看显卡芯片位置,咦,显卡显卡旁边有一个之前进这水的5脚管子有一脚发黑,干脆拿下来重新装回去吧,拿下来才发现有一脚已经被水腐蚀断了,*脏话*,难道是它!!!!赶快打开图纸找到这个芯片的图,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管子竟然是给显卡芯片的供电管,不对呀之前检查了显卡的供电电感,供电一直正常呀,仔细查了一下显卡供电的图纸才发现,这款广达代工的主板的显卡供电部分竟然有多个。我把图纸截给大家看下

这一个5脚管RT9024PE 产生1。8V的显卡线性供电,另外根据图纸中的上电时序可以看出,从9---11项,这个独显一共有3项供电,1。1V,1。8V和GFX三个电压。原来是这样呀,真没想法,广达的主板也有不同的版本呀!既然毛病已经找到就好办了,找一个这个芯片装上去吧。唉,这个芯片难找呀,找了好多料板都没有,无奈 上网买,一个也不单卖,最低5个起卖,4块钱一个,广州发货,加上路费30元,还得等3天,唉,等吧。。。。

三天后,芯片到了,赶快装上去,插上可调电源,心中默念:亮机收钱,亮机收钱。开机,电流一路小跑,CPU过了,内存过了,到显卡了,电流不动了,不是吧?!慢慢悠悠过了5秒后,DELL的LOGO终于出来了!重新多开几次,一切正常了!!交给老婆装机等着收钱了!!!嘿嘿!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广大同行相互交流维修经验

网友A:
牛逼。。 还有个会装电脑的好老婆啊。。。

网友:
夫妻店.还挺融洽!

网友B:
进水机,一定要处理好腐蚀的地方。楼主修过MBX266不显示故障码?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

网友C:
修进水机,眼神得好,还要仔细。1。1V,1。8V和GFX三个电压。

网友D:
有个会装电脑的好老婆

网友E:
看似简单的维修原来默念也管用啊。

网友F:
修的 不错 还有个发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一定要处理好腐蚀的地方。楼主修过MBX266不显示故障码?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

你这个是SONY的主板吧,遇到过进水的,我记得是有短路保护了,最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简单的维修原来默念也管用啊。

心理作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 还有个会装电脑的好老婆啊。。。

带徒弟的最后结局就是徒弟把你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 不错 还有个发帮手

谢谢夸奖,帮手必须要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进水机,眼神得好,还要仔细。1。1V,1。8V和GFX三个电压。

是的呀,修进水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很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会装电脑的好老婆

你也可以的

网友G:
牛B多 发电经验过来

网友:
太神了,你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B多 发电经验过来

请多多关注我的贴子

网友:
呵呵,你老婆肯定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