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993显示器,开机正常10几秒,以后图像晃动,求助

楼主(2014-09-22):
以为是电源管软击穿,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吧?上图

网友:
拔掉屏线,用橡皮搽下接口引脚,试试,或者检查电容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屏显、屏PCB故障

网友:
换个其他能点亮的屏试试!屏升压芯片坏有图像跳的!先确定是板子事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1.8V供电测一下。

网友:
听说买来的驱动板要复位一下?请问怎么复位?

网友:
驱动板的事儿。

网友A: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的问题

不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的问题

不应该是屏有问题吧?屏会自己晃动图像?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建议不折腾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 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去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测屏工具看看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手头一个驱动板接口不一样,装不上,郁闷

网友:
这个是屏上有元件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明天带到单位用热风枪把驱动板吹一下试试

网友:
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连接液晶屏和逻辑板的软排线坏了,要是有机器的话,压一下排线就好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修复代价太大

网友:
屏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你先对屏线进行去氧化处理;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刷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屏线坏了 , 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