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V9.P MCU

楼主(2014-09-22):
一台杂牌液晶电视,是19寸的屏,主板是LA.MV9.P 的,把MCU用编程器读了出来

网友A:
既然是杂牌,也应该有牌子,应该具体写明是什么牌子,版本号是多少,主板编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杂牌,也应该有牌子,应该具体写明是什么牌子,版本号是多少,主板编号是多少

看板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