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这个笔记本屏幕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9-22):
上传不了图片,只好传到网盘上。故障现象图:pan.baidu.com/s/1sjqHdLj
出现故障现象后,通过按压屏幕有时能恢复正常。有时开机一直黑屏到进入Windows才有显示。有时的故障又为整体偏红色。这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不过根据你说的现象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不过根据你说的现象检查一下屏线

能打开网盘看一下图片吗?谢谢

网友:
看到图片才好判断

网友B:
灯管老化严重会引起满屏偏红。

网友:
要么屏线,要么屏上软排虚焊

网友:
图片就在网址里,能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老化严重会引起满屏偏红。

满屏偏红的现象不多,更经常的是纯白的地方变青色,就是绿色和蓝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图片就在网址里,能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C: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灯管问题怎么会部分变青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可能是吧。

网友:
看看VCOM是否缺压

网友:
还有正5V和-5V,+12V和-12v全版电压,你白屏变色,一般缺压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