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DUAL 是主板上常见的供电,原理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9-22):
今天看了徐总的《徐总开机电路分析之GA-H61M-DS2主板 》里面提到了3VDUAL_PCH

对3VDUAL  不是很理解, 大家给点思路啊!!!  在图上没看到双路供电呀,怎么回事呢???

网友:
相当于3VSB

网友:
这是给桥供电的待机电压。

网友:
紫5V待机电压?

网友A:
主要不明白双路供电在哪?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不明白双路供电在哪?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双路供电的,你的这个图纸是3sb的产生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双路供电的,你的这个图纸是3sb的产生电路。

那为什么图上标3VDUAL 呢?

网友:
你随便找一张图纸,在查找上输入3VDUAL就知道了,3V  dual是英文是双,双倍的意思

网友:
几乎每张主板都有,只是不同主板英文的叫法不同而已。3VSB是主板的主要供电

网友:
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是 3VSB转换过来的,也是相当于 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图上标3VDUAL 呢?

那个是厂家的叫法,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叫法,即使同一厂家不同级别芯片组里同一信号的名称也不一样 ,不要纠结于某一品牌的叫法,能看懂这个电路是3VSB就行了。 下面是  5V双路的应用电路

网友:
没分 来灌水

网友: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叫法,就相当于3V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双路供电的,你的这个图纸是3sb的产生电路。

是啊,双路供电在哪麻烦你讲解一下吧,让我们学习学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