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戴尔N5110(不过内存+不能二次触发)

楼主(2014-09-22):
昨天接了个戴尔N5110,朋友收的,收得比较贵,900,我拆开没硬盘,他被坑了。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1.3A,不亮机器,拆掉内存,还是一样的电流,大概判断不过内存。立马上假负载,测VTT0.75   VDDSPD  3.3 VDD 1.5 RST1.5正常。

一看BIOS动过,立马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3个都没亮。仔细看,VCCRTC的二极管被拆了,当他是个触发条件,于是找了个装上,结果一样。
示波器,测SMBUS的DAT和CLK,抓到了一组波形,两路波形都一样,奇怪了,还没遇到过。仔细一看内存槽,200和202脚被人连锡了,立马清理掉,再次开机,顺利亮机。不过复杂的维修才刚开始。

其实看到这个英文提示就知道不正常了。因为我修好后开机提示是不是插入的戴尔原装适配器的提示信息。所以可调电源开机直接到这个界面是不正常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开机一次,断电后再次开机电流到0.020,清CMOS后能正常开机。以为本身原始故障是这个问题上家才给VCCRTC的二极管拿掉呢。
开始测LID信号。2.8V,算正常吧。其他的没测了,风枪吹吹南桥,也不行,加焊EC,徒劳。
还是按照时序修吧。首先测3 5V 开启信号S5_ENABLE,0V,不正常。示波器抓3 5V 瞬间保护。S5_ENABLE也是瞬间掉下来。由于能亮机,所以就没去测阻值什么的了,因为根本不可能是短路或滤波不良等因素保护。拆掉南桥旁边的温控二极管D3601还是不行。于是测S5_ENABLE的条件,EC供电 时钟复位全正常,当测到ACIN#的时候发现了问题。3.3V。立马转战充电芯片,测ACOK,0V。ACIN2.6V正常。测PR4001两端0V。

测BQ24745 3脚VREF,0V。再测DCIN,0V。问题找到了。

这个PR4033被人干掉了。这个在内存下面的贴纸下面。开始看不到。
立马找个铁丝补上。

就是电容旁边那个2个焊点,拆掉了。

再次开机,顺利亮机,提示不是原装适配器的信息。断电后再次开机,也能触发亮机了。

第一次修到这种不能二次触发的故障。居然是上家再充电芯片上做了手脚。

本人属于家庭维修玩,有错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A:
铁丝补上也可以呀,时间长了不就锈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丝补上也可以呀,时间长了不就锈断了。

不是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等会找个0欧电阻换上。

网友:
900收这机器 牛.

网友:
嗯。好机器差不多。一个坏的收这么多确实不划算。所以我尽力给他修好了。让他少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等会找个0欧电阻换上。

电阻也比铁丝强啊,直接连锡也可以不过就是没有阻值了。

网友C:
上家还算是有良心,不把板子搞成绝症

网友:
900块,也太贵了

网友:
900土豪。。。不过,还好,问题找到了。

网友D:
大师思路很清晰啊!这还是修着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还算是有良心,不把板子搞成绝症

嗯。这人估计是个高手。。。做的故障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明摆拆掉VCCRTC,让你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思路很清晰啊!这还是修着玩吗?

呵呵,爱好维修,没打算从事维修事业。

网友:
两处手脚,内存槽和充电芯片的22脚。第二招挺绝!

网友:
没有硬盘怎么解决?

网友:
能开机 怎么会是 3 5V 这里有问题呢 要是有问题会开不了机的啊! ?????

网友:
好的900差不多.坏的还出这价,有钱人

网友:
一个高手拆一个高手补,结果机子是好了,费点时间

网友:
估计是上家报价太高了吧

网友:
900收这个贵了

网友:
没有点功底的。。这机子换主板了 。。厉害

网友:
900元收确实有点小贵 但是能修好就一切都OK 要不买个板子就亏大了

网友:
刚接了一台,短路的

网友:
用松香熏下

网友E:
在这里我要表示一点疑问?ACIN#3.3V 能触发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我要表示一点疑问?ACIN#3.3V 能触发亮机????

都铜牌了。不知道你怎么混的。。这个电压适配器正常就是3.3V,为0就不正常。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要是一般人早换主板了。太谦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铜牌了。不知道你怎么混的。。这个电压适配器正常就是3.3V,为0就不正常。

我不知道是我错了呢?还是楼主错了,这个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当标ACIN的时候是高电平有效,也就是3.3V的时候IO检测到了适配器,如果标ACIN#应该就是低电平有效, 在信号电路中带#号的都是在低电平的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是我错了呢?还是楼主错了,这个A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当标ACIN的时候是高电平有效,也就是3.3V ...

被你弄晕了。。

战充电芯片,测ACOK,0V。ACIN2.6V正常。测PR4001两端0V。 你仔细看这里。。就是ACIN 2.6不正常。所以清BIOS后能触发一次。。。。

网友:
坏机器 也就300-400

网友:
这个机子是收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