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66不显,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楼主(2014-09-22):
有谁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干显卡呀

网友:
外接显不?

网友B:
是显卡的 问题 重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卡呀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的 问题 重做吧!

换了几个新的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刷下BIOS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