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不是通病掉电,掉电电流2.02---2.45之间

楼主(2014-09-22):
acer 4738ZG一直都以为bios导致掉电,刷完基地大部分bios,官网windows刷故障依然,不是通病掉电!!冷开机能进系统一两分钟才掉电,掉电后再按开关闪掉电,电流2.02---2.45之间!大伙估计哪方面引起的呢?

网友:
还有,现在电池有电的情况能正常使用,并直到电池没电……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流 是不是 有短路的地方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流 是不是 有短路的地方 呢!

不用电池时,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的,电流跑到0.95左右 ,掉电时开机直奔2.02---2.45,按道理是短,可用电池什么时候都可以正常开机,如何下手呢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 要不就是缺电压

网友:
我也等待答案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我这有台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