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

楼主(2014-09-23):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可以开机。进入不了BIOS,按那个键都没用,但键盘是好的,按pause break键可以在这个画面停止,如果不按pause break键15秒后就关机。用USb键盘也不行。简单翻译以上的意思大致为,(USB供电超载,进入BIOS恢复你的出厂设置,系统15秒后将关闭。)
如上面所说进入不了BIOS。还有就是,USb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BIOS已经刷到最新的了、不解中,坐待高人。
测试5V电压都是正常的,听说有通病...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经过测试USB 插针处对地蜂鸣档 24    其他主板都是240左右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同行修过的贴子,好像是USB过流保护,一般是USB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专门说这个问题,是1个822排阻引起的,具体情况不记得了。

网友:
usb过流保护,15秒自动关机,査下usbo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难道是南桥里面的CMOS存储器故障了,以前听说过一例,每次只要一保存更改之后的BIOS,都会直接黑屏,最后更换南桥搞定。

网友:
3USB过流保护了。有点位图的话,查USB_0C#

网友:
查USB-OC#,很有可能是一个822的排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