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恶心呕吐的Y450 搞到深夜1点半

楼主(2014-09-23):
  说说遇到的一逆天维修故障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 Y450一台,简单拆机先看下(因为是同行送修本,怕里面搞的一团糟,不拆机检查通电冒烟就大球了),拆机后发现南桥换过了,显卡换过(噢,最恶心这样子的了,不按顺序,接到机器就BGA,没其他的事)先测各大电路、显卡、南桥无短路现象,通电实测待机0.01.按开机键顺利加电上电流,,有1.12——1.39——1.80的跳变 但是电流到了1.80就卡死,断电上测试卡,开机一路小跑挡55卡死。55一般都是外设和南桥,既然同行换过南桥了还是不行 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按照维修习惯,先易后难。拆掉所有外设,继续加电还是跑55卡死。可以拆掉的都拆了,只有先看USB了,一般USB这里出问题容易出现55卡死的情况。测各组数据阻值完全正常,供电一组阻值557一组35,35的这一组肯定有问题了。通电测电压,USB供电输入5V正常,输出只有1.2V,看来是后面有元器件漏电导致电压拉低,又仔细看了下USB接口,无不良现象,那么就开始一个一个拆USB供电的滤波电容然后量电压,当所有的电容都拆掉后  输出还是只有1.2V。难道是供电 U35秀逗了?直接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通电测量1.2V,又找了一个再次换上,在通电测,,@%¥#%¥#@……%¥@还是1.2V,到这里真是晕菜了, 上个小图,这次直接把U35的5 6 7 8脚悬空,再测电压,5V出来了!这是肿么了?后级的原件都拆完了啊?难道还是USB口的问题?不管了,先拆下来再说,拆下USB口后再把 U35  的5 6 7 8 脚焊上,再次通电测电压  靠  靠  靠5V出来了,拿过来USB口再次用放大镜看了起来,最后在里面用镊子掏出了一只很小的小虫虫、、、、、、、、、、、、、又将拆掉的USB口装回  装机  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晚上修机器,一定要擦亮双眼带上放大镜 哈哈          现在只等给同行报价了

网友:
奇葩的小虫子

网友:
我去,这都可以,小虫虫导电了。

网友:
这 小虫子 。。。。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A:
请问LZ,修本是先给同行报价还是先修好再报价?看你的样子,好像是修好再报价的,万一同行说不修了,那不白忙活了???纠结ing

网友B:
你硬是不要老命了,,,夜深人静还在弄

网友:
少见的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虫子呢?我想看看这个奇葩

网友:
敢不敢把罪犯的照片拍出来看看

网友:
一只虫虫引发的血案

网友:
干死 修出来还好 呵呵 ,看来以后检查这类要着用放大镜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修本是先给同行报价还是先修好再报价?看你的样子,好像是修好再报价的,万一同行说不修了,那不白 ...

这种二修200起价,同行万一不修那楼主就苦逼了

网友:
y450这机子问题真是多,这样的情况第一次看到。

网友:
多细的虫子起初没发觉,不过笔记本测试卡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往哪插的

网友:
又是小强惹的祸。。替那小强默哀3秒钟。

网友:
太有耐心了  要是我看一眼就不想修了

网友:
这也给咱们大家伙提了个醒“维修是个细活哦”!。当最终发现故障原来是这样——如果是我的话会 放声大叫,楼主是安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吧 呵呵

网友:
奇葩的故障问题!不过修电脑要从节点排起

网友:
虫虫  电死了

网友:
一条小虫收费几百

网友:
什么虫?奇葩的故障结果,谁能想到?

网友C:
看来这个虫子是想一命换一命啊,可惜被楼主修好了,楼主有没有试着把供电连过来呢?

网友:
有两台这样的没修好了 楼主好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硬是不要老命了,,,夜深人静还在弄

没办法 现在有两家买了BGA也开始干了 以前难修的都是换板子,现在生意比以前更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修本是先给同行报价还是先修好再报价?看你的样子,好像是修好再报价的,万一同行说不修了,那不白 ...

做维修 不能考虑太多的,就算同行不修也要放平心态,就当积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虫子是想一命换一命啊,可惜被楼主修好了,楼主有没有试着把供电连过来呢?

这个真没有,因为当时U35输入5VSB 电压正常  后级有问题导致电压被拉低,担心有些这种情况强行拉电压会引起问题扩大,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损坏的元件

网友:
应该把罪犯小虫虫来个图片!!!

网友:
修过台式机主板,插任何USB设备都马上死机。查了一圈都正常,最后换USB接口好的。

网友:
呵呵,这种烂板看一眼修的欲望就没了

网友:
Y450有时一点不好修

网友D:
楼主准备怎么报价呢

网友:
哈哈。那条虫长得什么样子呀

网友:
LZ那子虫虫你家养的?真调低。

网友:
还没报价就修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准备怎么报价呢

180取机拿走了

网友:
这种故障你的碰的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