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液晶屏电路的主要部件组成及说明

楼主(2014-09-23):
                                                                        液晶屏电路的主要部件组成及说明

对于液晶屏的维修。由于条件的原因。我们一般只能修到屏上长条型的电路板部分。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一块电路器件的组成。
一:时序逻辑芯片(个头大。四面有脚):它主要的作用是:
1:把驱动板送来的差分信号进一步分解送到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上。再经其电路处理后。送到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上。
2:它还控制时序板上的升压芯片的开启和关闭(个别类型的升压芯片) 。
二:列驱动板芯片:它的电压加到了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D极(漏极)
三:行驱动板芯片:它的脉冲电压加到了液晶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G极(栅极)
四:这个电路一般还会有一个三端稳压器。他是给时序芯片供电的。结构排列为:右5V入   中间出2.5V或3V   左是接地或调整端。
五:时序逻辑芯片的程序块(EEPROM):.里面有程序,有故障时可刷写。
六:时序板上还会有一个薄的线圈。在它旁边也有一个小的芯片(有的四面有脚  有的两面有脚)。线圈+升压芯片等元件组成一个小型的升压开关电源。产生的电压是给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和屏内部的TFT供电的。
这个小型的开关电源一般会输出以下三个电压的:
1:一个屏软排线上的末级驱动芯片供电(一般为+10V左右)
2:一个作为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开启供电。(板上标识:VGH或VGG)。一般为22V左右。
3:一个作为屏内部薄膜晶体管的关闭供电。(板上标识:VGL或VGG)。一般为-7V左右。

供参考

网友:
如果能上个图简单指明下,或许对于我们来说就NICE了

网友:
版主有更具体点的资料吗?有的话共享下呗

网友A:
好东西,从哪能弄一点屏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从哪能弄一点屏电路图就更好了!

       屏真实的维修是几乎不要图的。但前提是要通这些电路的原理和框架。在这个前提下。相信很多人是可以画出屏上的电路结构图的(甚至觉得元件好像也并不多的)!   只是现在虽能画出。但画出的不知是何东西或原理。只好作罢而已。一句话。屏通原理就可以修了。修多修少就看自己的努力了。再加上学习和一份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真实的维修是几乎不要图的。但前提是要通这些电路的原理和框架。在这个前提下。相信很多人是 ...

谢谢楼主,提醒的非常好

网友:
那个2.5   3.5  一般是、由LDO  产生啦 有些是 直接由5V经 DC  TO  DC  降压

网友:
谢谢版主,我遇到屏电路问题一般就过滤了,研究一下

网友C:
时序逻辑芯片(个头大。四面有脚)这个芯片一般最后考虑,当各供电及程序没问题时,再考虑加焊或更换该芯片,它太复杂了,没必要,也无法了解其具体功用,只能盲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逻辑芯片(个头大。四面有脚)这个芯片一般最后考虑,当各供电及程序没问题时,再考虑加焊或更换该芯片 ...

   呵呵!经验加理论等于更好的去维修。

网友:
很纤细清晰啊。

网友:
如果能附图讲的详细点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就更好了

网友D:
AVDD还有什么别的名称么,我在我屏上没找到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VDD还有什么别的名称么,我在我屏上没找到也

  VDA         VAA  .

网友:
引用 网友E:
VDA         VAA  .

谢谢,屏的维修资料太少了,遇到有问题的大部分都是拿到人家那修的

网友:
能否搞个图片看看

网友:
能够有这样的资料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液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