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神机,求助

楼主(2014-09-23):
刚来的时候是大电流。。。。。。铁壳MoS管坏了。。
换后机器亮了就放一边了。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装个机器。。
档LOGO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就卡在那里。因为是同行的电脑。所以如果有个差不多就能交差的。于是接上硬盘试一下。。新问题又来了。进不了系统。
做了以下动作无果。。刷BIOS。换南桥。CPU供电芯片、CPU都换了。还是不行。
外设基本上都排除过。包括摄像头。。

哪位修过到啊。。。。给指点一二。。

刚忘记说了。。装系统过。只要显卡驱动不装就可以进去系统。
集显的不打驱动没事。可是独立的显卡驱动也有了。还是无法调整分辨率。
集显的打上驱动就不行了。要求重启。重启后就档在WIN7的滚动条那里。。

网友:
当滚动条还是,重装个系统试试么

网友:
啦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有可能是你换的上管边上的al3 6脚芯片的事

网友:
呵呵 铁壳的管子换掉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好像也有乌龟壳子,一起换掉试试吧

网友:
换铁壳管最好把驱动管也一起换了

网友:
CPU有一向供电没出来  用示波器器看就知到了

网友:
是不是铁壳 mos管有问题?还有旁边的电容,之前修过hp的机器,是cpu滤波电容坏了档滚动条

网友:
我有一个V370的主板不知到和你主板通不通用要能通用的话我便宜买给你  修不好在说吧

网友:
铁壳子很容易坏的  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都算通病了吧,铁壳子

网友:
不用独显算了  用集显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如果有效果建议直接换一个显卡,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我觉得应该换CPU 试试

网友:
装显卡驱动进不了系统是显卡问题吧,先加焊一下

网友:
铁壳全部换了,再加几个电容

网友:
如果铁壳烧掉后,换好不能进系统,这个时候进安全模式一般能进,进安全模式后把集成显卡卸载掉,也能就系统。如果是这个现象,就换CPU吧

网友(2014-11-01):
集显的驱动装不上,应该是CPU的问题。有一次也是这样,换了CPU就OK

网友:
果断换个CPU,包好

网友:
那可以进BIOS 设置 试下

网友:
集显就是CPU 里面的   看你这问题 应该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