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 主板版号是k42jr rev.2.0 解决风扇狂转掉电问题

楼主(2014-09-23):
a42j 主板版号是k42jr rev.2.0  解决风扇狂转掉电问题  自己亲测  BIOS 版本是 k42jk  218
一定要一样才可以  机器是a42j   主板版号是k42jr rev.2.0

机器a42j 版号是k42jr rev.2.0 bios版本是K42JK.rar

网友:
是换了桥后风扇狂转吗?

网友:
不是来的时候  开机无显示

网友A(2017-09-22):
我的也是通电触发 无线重启好麻烦

网友B(2017-11-04):
XIEXIE   刚好需要 。。。。。。。。。。。。。。。。。。。。。。。。。。。。。。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通电触发 无线重启好麻烦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手里目前一台 自己加电重启 机器不亮。

网友(2018-09-13):
k42jr    好像没有。。。。。。。。。

网友(2018-11-16):
我刷上去怎么点不亮???????????????????

网友(2019-09-14):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0-05-10):
我有一台是风扇转速部题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B:
XIEXIE   刚好需要 。。。。。。。。。。。。。。。。。。。。。。。。。。。。。。

你修好了吗,我的也一样,

网友C:
BIOS有问题,重新启动不亮,,要关机再开才行

网友:
多多支持,多得分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C:
BIOS有问题,重新启动不亮,,要关机再开才行

是的,我刷了这个bios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