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L-IQ45 自动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4-09-23):
如题 该板自动上电 不跑码 各大供电正常  复位也正常  cpu供电1.0  BIOS刷过。(另自动上电也可能是该板没启动成功CMOS记忆功能 一旦跑码正常自动上电自动回复正常)  个人感觉可能是信号或时钟方面 望修过该板的朋友 给个建议

网友:
TRC电路正常吗?

网友:
看下 PWSW#、PWTBTN#、SLP-S3#、信号按照顺序一个个查

网友:
有修过该板的不(不跑码的)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GB的桥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