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戴尔M4040,麻烦各位兄弟帮忙看下。

楼主(2014-09-23):
本机有待机 0.02 AMD芯片组 板载CPU  按开关不触发 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
找到图纸上时序开始查。先查询PWRBTN  高低高跳变正常,又查PM_SLP_S3 查到是桥发到EC上还有别的电路上 查EC这一侧 无电压

往前查 待机3V 5V_S5都正常  RTC电路正常  RSMRST正常 有查EC供电 待机 复位都这正常  又查到一个叫1D1V_S5 网上查了一下这是一个桥待机电压 查到此信号为低电平。 按图纸找到 是由1D1V_PWR 转过来 这里是由一个PWM电路产生的 芯片型号是TPS51218 对这个芯片也不熟悉 不知道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产生这个1D1V_PWR  麻烦各位仁兄帮帮忙 帮忙分析下,下面传上此芯片内部结构图。

网友A:
你查一下,PM_SLP_S3 南桥发出了没,还是发出了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PM_SLP_S3 南桥发出了没,还是发出了被拉低了?

应该不是被拉低了,因为那个桥的待机都没有电压 1D1V这个都没有。

网友:
直接飞线试试a

网友:
dell的40,,50型号桥出现虚焊的故障最为常见,几乎成了通病,,,你先给桥用大炮加热下,看看能不能触发,开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同意六楼,首先加精焊一下,再试试,这个TPS51128的PDF看X宝上有没有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个小电容腐蚀了,在io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