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MFP扫描问题

楼主(2014-09-23):
有一台hp m1005一体机,换了个扫描组件(扫描头,支架都换了),原来是扫描出来花,弄不干净,就换了,现在换好以后,扫描有一条白 线,如下图
以为扫描头有问题,就叫卖家又发一个来,装上还是一样,郁闷了,不可能两个都是有问题吧,系统是win7的,从开始,设备和打印机里面,右键打印机,选择开始扫描,扫描出来就是有白线,复印彩色的,像上图这种,或身份证等,同一个位置就是有白线,复印文字,又没有白线,而且从photoshop里面扫描也看不出有白线

我就搞不懂了,是扫描头有问题,还是机器有问题,数据线我量过,两头都通的,请大家出出招!

网友:
晕真没遇上这种故障,你上官网上下个固件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A:
换数据线 恢复出场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数据线 恢复出场设置

现在已经发了一条 数据线,等换上再看,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
换数据线,应该能好,换好了 ,记得告诉下结果,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数据线上的问题大些

网友:
弄好了,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把玻璃拆下来清理了一下,换了粘玻璃那个双面胶,可能是没粘好或是有脏东西吧

网友(2014-10-25):
扫描头上边的玻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