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华硕M4N68T-M内存SPD和168脚均无电压

楼主(2014-09-23):
问题如题,我是一初学者,SPD我从ATX橙色线飞线过去了,但168脚复位没电压,现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橙色为3.3V,不知道你将这个3.3V飞到哪里去了?还有具体的情况,你得描述一下吧

网友:
D3内存1.5V   236脚3.3V可以 直接飞线   118  238是SMCLK总线  1脚参考0.75V

网友:
线飞到236脚,238也有3.3V,1脚有0.75V  ,就是168没电压.

网友:
VDD 1.8V  VDDSPD3.3V  VTT 0.9   SM系统总线2条3.3v  时钟打对地值  VREF基准电压(等于vtt)                复位 1 2代一般没用到   3 代168脚复位 1.5v     过内存才出来的

网友:
刚才找了图纸看了下DDR3_DRAMRST#这个信号是由cpu经过一个0欧电阻过去的,  具体的CPU要工作到哪一步才发出这个信号,我也不清楚这个信号到底是在cpu收到cpu复位前还是复位后。楼主试试先放过这个信号去看看主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pg 这些条件,应为cpu要出这个DDR3_DRAMRST#信号起码cpu得正常工作吧

网友:
想问下现在是档内存吗?很想知道没有内存复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