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14-09-23):
DELL 1545  电流0.01-0.6-0.93-0.97-0.95-0.99一直在0.9多跳来跳去  就是不显示   换过内存 CPU BIOS 显卡  现象一样  问题出在板子上 求助    手上有个好扳子试过  BIOS芯片换过来还是一样

网友A:
首先看下ADS# 有波么 跑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ADS# 有波么 跑马么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AMD哇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哇 !加焊北桥试下

inter的  GM45的桥

网友A:
这个像是过了 内存的 你看下显卡的条件 具备不 好好检查下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B:
看看各大电感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过了 内存的 你看下显卡的条件 具备不 好好检查下显卡

显卡供电有,复位有,时钟不会查

网友:
显卡加焊了,重植了,换个了全新的 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各大电感供电是否正常先

这个肯定正常了,不然我会说的

网友:
换了2个新显卡了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不了内存的波,不好判断是在前还是在后了,可以试试声卡复位,有些机器如果内存过了声卡复位才出来。另外如果供电全部排查过,那就试下拆掉内存后的电流看有什么变化没。我觉得你现在的电流还没有到显卡。所以不要纠结在显卡部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说不定连内存都没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