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咨询

楼主(2014-09-23):
客户拿来7块显卡都是盈通雷龙R670-HM1024GD5         主芯片后面的电容都都短路不亮,但有一块也是短路现象是花屏,大家说说正常吗

网友:
哥们,显卡对地阻值是几欧姆是正常的哦。 不要以为响了就是短路了。

网友:
上热风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