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高压保护了求维修经验

楼主(2014-09-23):
显示器开机显示器亮下就灭 已经确认不是灯管问题 求高手指点经验。。。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保护试一试

网友A:
量这电路没问题的换把高压包换下试试

网友:
改高压条吧

网友:
这个有时候是4606之类的管子不良,还有线圈坏的也不少, 反正我都是改高压,省事

网友:
既然排除了灯管没问题 那就是高压部分 为了节省维修时间该高压 再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这电路没问题的换把高压包换下试试

有图纸吗?

网友:
唯一省时省力的正确的方法----------改个通用高压板呗10来块钱

网友:
改高压板把。

网友B:
高压包测一下阻值。

网友:
实在不行,改一个高压板算了。

网友:
换灯管,要是板子的话就是升压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测一下阻值。

请问怎样测高压包阻值,谢谢,应量哪两个脚谢谢。

网友:
上网上买个 15元一个    测试场管    测试高压包   再看看 随便测测可以在上面测试的零件   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