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不跑吗咋修

楼主(2014-09-23):
客户急的要,供电正常。谁能给个BIOS程序啊!

网友:
官网没有?

网友:
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先刷一下试试吧,这个机器的GB南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喇叭响不响?总线,VCORE,PG,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网友:
电阻坏了。。。

网友:
我擦,这机器还刷什么BIOS,直接干桥包好,当然有一部分是I/O问题

网友:
楼主备好工具哦,譬如灯座那些,可以看到座子到北桥线路,还有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芯片,譬如网卡南桥,掉件断线什么的

网友:
cmos电池正常吗?

网友:
这主板喜欢坏南桥的说

网友:
z这个版本很多吗?下载几个都不一

网友:
最近这一的板子修了大概十几快了     供电正常  时钟复位不好测就没用量   换了12个gb南桥2个io  还有4次电容

网友(2014-10-28):
如果是电压 复位都正常的就换南桥了。刚刚换好了一快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刷BIOS好的很少,

网友:
焊接一下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测试好的试试吧

lenovoG31T---lm BIOS.rar

网友:
这种板子有通病,一般BIOS坏的较少,CPU到北桥的AD线喜欢断,其次南桥爱坏。

网友:
官网没有吗,下个试试

网友(2014-11-29):
品牌机先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