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10 灰屏

楼主(2014-09-23):
接了一台dell n4110 客户说进过水,一开机灰屏 换过屏幕试过了,也是灰屏,主板上没有发现水的痕迹,各位大神给点思路,下面该查哪方面了
开机灰屏

网友:
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
干显卡 往死里干

网友:
往进水的位置查看

网友:
显卡 屏线 看看吧!!!!!1

网友:
刚刚打错了 呵呵 暗屏是考虑高压和灯管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台一样症状的,换过屏线,换过显卡,整过南桥,刷过BIOS,能整的都整了,结果还一吊样,然后退掉了。。。。

网友:
别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
屏线,屏,显卡,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从lvds短入手,看lvds信号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