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不上电,LID_SW#低

楼主(2014-09-23):
今天看到一贴说LID_SW#低修不出来,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个快修方法
  1.先上一个K43SV的图 这个图是LID_SW#连的各各元件

  2. 这个图是LID_SW#经过一个33欧姆的电阻到EC

3.   这个图是LID_SW#经过一个33欧姆的电阻信号变成LIDSW#到EC,LIDSW#低一般是C3010电容漏电,去掉电就OK,还有一种LID_SW#低去电容没用,这就要用到3VA_EC的电压,用镊子把3VA_EC和LIDSW#连一起激发一下,一般都会好。

网友: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省事多了

网友:
这也行啊,这华硕没图纸搞起来麻烦

网友:
加个3.3就可了

网友:
还是有图了好啊  ,可惜没修出来,让客户拿走了 ,下次吧,借鉴楼主的方法

网友A:
这个信号时EC的哪个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时EC的哪个脚啊

是EC的17脚,你以为是那个脚。

网友:
是哪个脚啊
有台估计也是这个问题,67脚低电平,上拉一个有了,还是亮灯不上电,这个信号时哪个脚啊,找了一圈论坛都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C的17脚,你以为是那个脚。

好的,多谢,我以为是84脚,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