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各位大侠,我碰到一台方正的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9-23):
请教各位大侠,我碰到一台方正的显示器白屏。测VCM 5V ,VGL1  3.6V,VGH1却是负2.3V。刚学不久现在无从上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
VGH正常时要为高    VGL为负的

网友:
VGH 和  VGL  同时不正常 要先修他们的公共点  VDA  这个电压在12V 是有驱动的5v经 R  L    D  并联升压产生

网友:
这个情况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你先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白屏 首先屏的供电正常吗 不正常检修驱动板 有时屏线有问题也会产生白屏 之后在检修屏上的几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