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一体机 使用一会屏左右抖,有解决的吗

楼主(2014-09-23):
跟论坛这个贴子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7113-1-1.html  (这个贴子有图)
不知道解
以为显卡问题,显卡都换了。没好。上边贴中楼主把换屏了也没好。不知道哪的问题。
求助中。

网友A:
加焊显卡!这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B:
楼上修过这机器吗
原来显卡加焊过。不行。才换的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这是显卡虚焊了

楼主没仔细看贴,显卡都换过了还那样。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不妨在主供电和屏供电那里加个电容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修过这机器吗
原来显卡加焊过。不行。才换的新显卡。

没修过同样的机型,不过类似的一体机倒是修过很多,基本加焊就好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高压板之类的

网友:
刷个显卡BOIS试试……

网友:
这机器有没有调整屏幕按键?按键漏电也可能引起。